stc-isp使用蓝屏如何解决

楼主(2011-02-22):
当插入时没问题,MCU要上电时,我将它拔出,笔记本就蓝屏,如何解决???

网友A:
:L感觉是本本的问题

网友B:
操作系统的问题,必要时重新安装。

网友C:
我原来用vista时也是,不定时蓝屏,后来换win7了,倒是不蓝屏了,不定时崩溃,不过问题不大,估计是软件有问题

楼主:
多谢各位的回答,最后换了个isp,蓝屏问题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