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各位有没有用于洗衣机的串激电机工作原理的书啊?

楼主(2011-02-22):
各位大哥:
      能否提供关于洗衣机的串激电机工作原理的书,想学习下,谢谢!:)

楼主:
老T叔,有没有关于讲串激电机的书啊?

网友A:
洗衣机里面的电机好像不是串激电动机,通常洗衣机里面使用的是普通的单相电容鼠笼电机。你看看你那个电动机上是否有整流子和电刷,如果没有就不是串激电机。
手电钻里面的电机是串激电机。
要理解串激电机的工作原理,到爱问网上找《电机学》,串激电机仅仅是其中很小一部分。

楼主:
我们这边都叫串激电机(滚筒), 我看到我们主控板上用交流220V控制,可调速

网友B:
洗衣机里的是感应电机,年前才帮一个同事修了个洗衣机,是电机坏了。
串激电机是有刷的,感应电机是无刷的。

网友A:
你们那里叫什么不重要。
电机的磁场绕组和电枢串联,就是串激电机。
小功率串激电机可以用于交流,手电钻就是例子。
串激电机也比较容易调速(感应电机不容易调速),简单的调速可以使用晶闸管斩波实现(由于简单,用在洗衣机里面的可能性比较大)。

楼主:
6楼的大哥有没有关于这方面的书啊!

网友C:
《电机学》里面都有介绍

网友A:
7楼:
我在3楼已经说过,到爱问网上找《电机学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