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个单片机问题考考大家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(2011-02-22):
假设输出端的LED是这样变化的:红,绿,蓝,红,绿,蓝。。。。。。
现在在颜色是X的时候,关闭电源。要求打开电源后,LED的颜色是从X开始循环,不能是从其他颜色开始循环。该如何实现?
至于答案么,我这个菜鸟要是知道了,就不会出这问题来“考考”大家了。。。
不知道是该在配置里设置,还是在程序中实现。

网友A:
程序运行时把当前的LED状态记录在非易失存储器 系统重新上电后读取这个状态后继续预定的过程
但是要注意
1  非易失存储器有擦写次数的限制 所以需要计算下寿命的问题
2  另外操作该存储器时需要耗费比较长的时间

网友B:
这就要使用EE存储状态了

楼主:
谢谢LS两位的热心解答,但是还是有点迷糊,我举个例子啊,就以AT89C51为例。
#include<reg51.h>
void delay()
void red()
void green()
void blue()
void main()
{while(1)
{red();
delay();
blue();
delay();
green();
delay();
}
}
应该怎么改呢?是改配置,还是改程序?

网友B:
开机后,程序要恢复上次记录状态,根据状态再运行

网友:
改配置是该什么啊?当然是改程序了,而且要用外部存储器吧。

网友C:
就这么给你说吧,51单片机有ROM和RAM
ROM是放程序的,不能修改
RAM是运行过程中要用到的,用来暂时存放运算数据的,掉电后数据不保存
你现在想要既能保存数据又能改变数据的"东西",eeprom就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,至于eeprom,你可以去查阅相关资料

网友D:
“状态”还可放在有电池供电的RAM里。

网友E:
灯变化不快可加EEPROM,变化很快就得用RAM加备用电池。

网友F:
如果为了简单好玩,不计成本可以加一个 DS18B20 ,里面有2个字节的 EEPROM, 把灯的状态存在里边

网友G:
eeprom 是正确之道,RAM加备用电池是不是有点太费劲了。。。

现在的eeprom 也不用考虑外挂存储器,找集成有eeprom的MCU就好啦。。。

楼主:
我去摸索下EEPROM,谢谢大家啦。

网友H:
IIC总线的EEPROM的设置好好学学啊,可以交流的啊!我也是新手啊,QQ:506758875

网友I:
10楼的想法蛮有创意的   呵呵

网友J:
呵呵!有趣,菜鸟考高手,倒下一大片。 :dizzy:

网友K:
呵呵,许多内部带EEPROM的MCU轻松实现

网友L:
用FRAM的状态保持器,或者直接挂个FRAM,成本比E2高,但用起来绝对方便
不嫌烦还想省钱么,也可以挂个F级电容让单片机掉电时撑上几十ms,足以让E2写上N字节状态,那么也不至于在频繁擦写下快速失效了

楼主:
嘿嘿,我对照MCU的DATASHEET实现这功能了,以前还真不知道单片机内部还有这玩意,再次谢谢大家。

网友M:
用STC89C51RC单片机就有自带2KEEPROM了。

网友N:
单片机自带的EEPROM存储器,擦写寿命通常不及外置的EEPROM,铁电ROM较适合,一是写的速度快,二是寿命可以认定为无限次擦写。

网友O:
找根铁棒,红灯亮时,MCU控制一个线圈把铁棒磁化成左N右S,绿灯亮时左S右N,蓝灯亮时消磁。下次上电,用霍尔元件检测铁棒磁场状态。

网友P:
1.低成本方案:EEPROM+低电压检测
2.省劲方案:FRAM
3.GPIO+状态锁存器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