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85转换

楼主(2011-02-22):
TTL-232,TTL-485,232-485之间的转换,我要集成在一块板上,485使能端怎么控制?可以做成无源转换口吗?请高手指教

楼主:
在线等候,有高手请指教,谢谢

网友A:
MWE485-C 或MWE485-A 转业的无源转换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首先谢谢楼上。问一下这是专用的转换接口吗?我现在要自己做板,不知道楼上有没有相关的资料?

网友B:
没有多余的IO口可以用发送信号本身来控制,即逻辑0时发送,逻辑1时靠总线偏置,注意要将发送信号反相后控制收发使能端。做成无源接口是不行的,但可以用串口“窃电”的手段取得电源。

网友C:
使能端自动控制,可参考无缘RS485转232模块的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