能用H-JTAG把VIVI,KERNEL,ROOT一起烧放NAND里吗?

楼主(2011-02-22):
我的意思是说,在成品时,只用H-JTAG把启动文件,内核文件,还有文件系统一起烧写到NAND FLASH中去,而不再用VIVI通过USB下载了,各位是怎么做的?

网友A:
裸片时没有NAND驱动程序 所以办不到

网友B:
完全可以,如果不行的话还可以读出其中一个成品用VIVI通过USB下载的nand里的所有信息,然后再将读出的信息写入其它所有成品中 h-flash能做到

楼主:
三楼的主意估计可以,只是速度太慢,

大家在出厂生产时,是怎么快速写入到NAND FLASH原始数据和程序呢?

网友B:
usb口也可以,速度会提高一点,但如果没有usb口或不支持usb口下载

网友C:
成品量产的话直接用编程器烧写FLASH,
然后再焊到板子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