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直流信号放大电路

楼主(2011-02-22):
各位大哥,我最近在做一个直流放大电路,要把5mV的直流信号放大到20mV,所以想用LM358做一个4倍放大的电路,输入信号可能会有50HZ的干扰,所以对交流成分要加以滤除。
但是LM358好像要双电源才能工作,想请教高手,用+5V的单电源供电,如图,能否实现,还是要加偏置才可以?

网友A:
358也可以工作在单电源

网友B:
LM358的失调太大,输入仅4mV,很可能已经“淹没”在失调电压中了。

楼主:
昨天晚上回去搭一个电路试了一下,放大4倍基本没什么问题,不过正如楼上所说的,电压失调了,不知这个有没有办法改善呢?

网友C:
用358放大4mV的信号有难度,输入失调电压太大了。这个小信号最好使用输入失调电压在1mV一下的,加些成本,用SGM8581吧:

网友D:
AD811也可以看看。

网友E:
AD811,那价格就高了去啦,SGM8581不会超过0.8美金,AD811至少2美金以上吧
如需要更高精度的,可以选用SGM8551,输入失调电压2uV(全温度最大24uV),价格也远远低于AD811

网友B:
4楼:
建议用OP-07,经典芯片,也很容易买到。

网友F:
OP07确实可以满足了,比8581便宜。

网友G(2013-05-22):
1、可以单电源
2、滤波最好放在输入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