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stm32发热

楼主(2011-02-22):
新做了一块板子,开始好好的,几个通讯模块都测试通过了,只是LM1117有点热(我的电源是12v通过7805变成5v,再由LM1117变成3.3v),可是过了一段时间,stm32也发热了,而且LM1117更热了,程序也下载不进去了,这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呢?

网友A:
不好说,哪里都可能有问题。

网友B:
楼主得再描述的详细一点

网友C:
这个得自己一部分一部分的检查

楼主:
我打算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割线,恢复最小系统,再在出问题的模块里找问题,这样工程量挺大的,能搞定吗

网友D:
这个方法虽然不是最优,但可行:lol

楼主:
查线的时候发现PD1和GND短路,这可能是导致发热的原因吗?外围电路PD1没有短路的,芯片管教却是短路,郁闷。。。

网友A:
查线的时候发现PD1和GND短路,这可能是导致发热的原因吗?外围电路PD1没有短路的,芯片管教却是短路,郁闷。。。
引用 楼主:

这要看你是怎么"虐待" PD1的,:lol

网友E:
碰到这种问题的确是很郁闷

网友F:
问题解决就舒畅了:lol

楼主:
是不是我用它的IO口,外接芯片模拟其时序时候出的问题呢,外接一个可编程的芯片,和它同电源共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