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UCOS下用GPIo的问题,

楼主(2011-02-22):
我用UCOS建了四个任务,每个任务是在LCD上输出一个字符串。

在GPIO中已经把PF6,就是LCD的背光打开了。

现在发现当最高优先的第一个任务运行完后。在任务切换中。系统把GPOI复位了。于是背光不亮了。

如果我在任务1中放入。置位PF6时。可以看到背光闪烁。

是不是UCOS在任务切换时。会重置GPIO啊。

网友A:
OS本身不可能操作任何外设,这是你自己代码的问题(很可能是跑飞了)。

网友B:
UCOS 不会管理 GPIO. 可能是 os 移植的 BUG 吧.
可以跟踪一下看看, 看看内核里到底哪里弄错了.

网友C:
应该不是跑飞,就是程序自己有BUG。估摸着在其他地方给操作了GPIO

楼主:
找到原因了.谢谢大家.

是以前调试LED的时候就着LCD的背光调试的.在钩子里面关了背光.

运行完所有的高优先任务后转入钩子里.关了背光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