郁闷碰到SP3232EEN工作不正常,如何解决。

楼主(2011-02-22):
最近焊接一批板子上面的SP3232EEN 在9600波特率工作正常,115200无法工作。
板上的电容焊接的是0.1u,换成10u居然还是一样。
调整芯片供电我试过从3V到5V都没有办**常工作在115200波特率,看来是买到假芯片了,还有其他解决办法吗?
我用示波器看波形,波形质量很好,但是总是漏最后一个脉冲,比如发送11H,输出这是01H,发送55H输出15H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?

网友A:
先确定是否波特率误差所致,波特率越高,对时钟精度的要求也越高,极少见接口芯片导致这样的问题。

网友B:
春阳老师正解。仔细调整一下CPU的波特率倍数设置那块。
不过一个字节就出错还是有问题。

你用示波器测一下115200发8位大概是多少时间,是不是有偏差。

还有会不会你把串口设置为7位模式了?

楼主:
今天终于解决了,还是芯片质量不行,换了一种贵的同型号芯片,问题解决。看看下面两幅照片就知道两种相同型号的芯片存在什么差别了。

网友C(2015-09-17):
楼主换的是什么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