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这个程序哪有问题?谢了

楼主(2011-02-22):
#include <reg51.h>
void delay(unsigned int)
unsigned char dis[5][8]=
{
  {0xfe,oxfd,oxfb,0xf7,0xef,0xdf,0xbf,0x7f}
  ,{0x7f,0xbf,0xdf,0xef,0xf7,0xfb,0xfd,0xfe}
,{0x00,0xff,0x00,0xff,0x00,0ff,0x00,0xff}
,{ox7f,0x3f,0x1f,0x0f,0x07,0x03,0x01,0x00}
,{0x00,0x01,0x03,0x07,0x0f,0x1f,0x3f,0x7f}
};
void main (void)
{unsigned char d;unsigned char h;
while(1)
  {
    p0=dis[0][0];
delay(10);
    p0=dis[4][4];

        delay(10);

  }
}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i)
{unsigned int j;
for(i;i!=0;i--)
for(j=3000;j!=0;j--);
}

网友A:
1)第二行定义delay函数那,少一个“;”
2)delay函数内的两个for循环,如果编译时候选择深度优化的话,可能没有延时效果;
3)p0没有做初始化,是特殊口还是IO口,是输入还是输出?
4)for(i;i!=0;i--),有语法错误
5)没有良好的编程风格。

网友B:
51的IO口不用定义输入输出。

网友C:
在写51程序时,使用端口时,一定要用大写P,如端口P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