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如何处理nandflash坏块的问题?

楼主(2011-02-22):
请问下,我用h-itag把程序烧写到nandflash时,提示烧写成功,但是提示有坏块,
那么,如果我用的s3c2440的arm,在从nandflash把程序复制到sdram的过程中,
怎么处理坏块?所谓的坏块是某个页不能用还是某个块不能用的 ?
谢谢大家的 !

网友A:
我们一般是使用操作系统管理的文件系统管理的,如YAFFS2,UBIFS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