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sp 编程中里面有个sys_res.h的头文件问题

楼主(2011-02-22):
adsp bf533的编程中里面有个sys_res.h的头文件是电脑自己生成的还是自己打进去的,如果是自己打进去的话,这个头文件的具体作用是什么,我看了下好像是设定地址的名字之类的,是不是有通用的模版可用?

网友A:
你看是尖括号不?尖括号的是VDSP编译器下面自带的,电脑自动生成的问法也太。。。
不确定的话,到VDSP安装目录下的include文件下找找有没有

楼主:
应该是用户自己定的,下面是sys_res.h文件里的一部分内容,请问那这些类似#define pLED      (volatile unsigned char *)0x203C0000的映射地址是按什么规则给的,因为之前都是弄单片机,没试过赋予地址之类的,都是给一个接口重命名,如:sbit led=p1之类的,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fndef _SYS_RES_H_
#define _SYS_RES_H_
#include <cdefBF533.h>
#include <ccblkfn.h>
#include <sys\exception.h>
/*
* CLK
*/
#define CLK_IN (27000000) // 27M
//#define CCLK (513000000) //27*19=513M
//#define SCLK (128000000) //513/4=128M
/*
* CPLD Registers
*/
#define pLED      (volatile unsigned char *)0x203C0000
#define pCtrl1_S   (volatile unsigned char *)0x203d8000
#define pCtrl1_C   (volatile unsigned char *)0x203dc000
//Ctrl1 Bit
#define CTRL_PPI_ADV7181 (0)
#define CTRL_PPI_TFTLCD  (1)
#define CTRL_PPI_ADV7171 (2)
#define CTRL_PPI_CMOS  (3)
#define CTRL_UART_MUX  (1<<2)
#define CTRL_RS485_RW  (1<<3)
#define pCtrl2_S   (volatile unsigned char *)0x203e0000
回复 网友A:
#define pCtrl2_C   (volatile unsigned char *)0x203e4000

网友B:
不错的东西啊

网友C:
(volatile unsigned char *)的映射地址是按什么规则给的  ?

这个 (volatile unsigned char *)0x203dc000
是你要操作寄存器的基地址,

调用的时候  *(volatile unsigned char *)0x203dc000等于一个右值就可以对寄存器操作了啊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是只有这块板子用了cpld扩展逻辑时才要进行这样的处理么?如果没有用到cpld的芯片那还要不要进行这样的操作?
可是他为什么就这样给值呢?下面两个地址值交换过来不可以么?还是不清楚啊
#define pLED      (volatile unsigned char *)0x203C0000
#define pCtrl1_S   (volatile unsigned char *)0x203d8000
是把pLED做成寄存器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