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伙帮看看24VAC输入,5VDC输出,可行吗

楼主(2011-02-22):
由于没有其他器件,所以用现有的元件打算凑个+5VDC,给数字电流表(5V,共200mA)供电,请大伙帮忙看看是否可行?预计用电阻R分压,从而获得7805的输入电压8~10V,如果此想法可行,请高人给算算图中电阻R应该使用多大阻值,多达功率的?

网友A:
U1不需要,R的引入是为了降低7805的发热,7805要求7.5V以上的输入电压,可以选择9V,24V交流经整流滤波后的电压是24×1.414,然后减去9V得到希望的压差,该压差除以电流即为电阻阻值,再在计算值附近找近似阻值的标准系列电阻,电流的平方乘以电阻即为耗散功率,实际应用要留有余量,通常取2倍即可。所有这些知识全部为初中物理的内容。
对于楼主的需求,最佳的选择是用开关电源,使用线性电源过大的压差会导致效率低下,至少不环保。

网友B:
75欧姆3W

网友C:
DC/DC吧,线性的一级功率太大,二级效率太低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,我试试3w 100欧的,试试

网友D:
点滴的积累,感受到专家级别分析的功底,学习了!

网友E:
学无止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