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9s52 程序下载线

楼主(2011-02-22):
请问那位大侠 有89s52  程序的isp下载线原理图? 用的是与pc机 9线并口?谢谢!

网友A:
STC的吗?STC的话,网上电路图一大把。还有它的手册上也有参考电路。 还有9针的是串口!

网友B:
at的不好做.stc的就是标准串口下载.

楼主:
at的 怎么做啊  请指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