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 请教大侠们这个电路

楼主(2011-02-22):
鄙人菜鸟 想像大侠们请教一下这个电路里的电阻R8和R11有什么作用?(我所理解的电阻有分压和分流的作用 这里的话,直接连电压并联空载的话不就直接流过空载就不流过电阻了吗?那连电阻是什么意思?)R11旁边的DNI是
双节点互联DNI(Dual Node Interconnection)还是(do not install),表示暂不焊接,做跳线用的意思?
附图:

网友A:
R8的作用是将U18A第6脚输出上拉,因为U18A是一个OD门输出芯片,输出必须接上拉;R11的作用是使能芯片TPS2141PWP,让它一直处于工作状态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多谢china_tongxin!那 DNI是什么意思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