寻价格1-2元的宽电压降压电源芯片

楼主(2011-02-22):
输入电压可达到20V左右,输出3.3V或者5V的,输出电流400MA左右(能大一点更好啊),价格便宜,1-2元。类似ASM11175.0/3.3这种IC,不过就是ASM1117输入正常电压最大只有12V,需要的输入电压大点,希望大家推荐几款,谢谢了!
输入电压达不到20V,也可以达到16V以上的也可以

如果价格5元以下,有没有较好的IC推荐啊!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,主要是输入电压加宽了。

网友A:
78r33
lm317
...

网友A:
不过,你得加大大的散热片

楼主:
78r33
lm317
这些芯片效率差了点,发热比较大,体积也较大啊

楼主:
有没有较好的芯片啊,如asm1117这种的

楼主:
TA7805F、L4941B大家觉得怎么样

楼主:
现在价格可以提高4-5元,希望各位的大哥推荐一下

网友B:
现在价格可以提高4-5元,希望各位的大哥推荐一下
引用 楼主:

TLE4275

一次能抓1000片的话,不到4RMB(含17点增值税)。

网友B:
手册在此,呵呵,我也刚准备用它,价格正在和TI谈。

网友C:
(20V-5V)*400mA = 6w   散热片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LZ说了16V也可以,他要20V估计是电压瞬间可能有一个尖峰类,估计不是常态电压20V吧。

(16V-5V)*0.4A=4.4W

呵呵,如果按照最大环境温度55度计算的话,TLE4275本身封装可以做到最大3.6W左右,呵呵,还是很大的了,如果要4.4W,并且保证稳定工作,肯定要单独加一个大大的散热片。

其实呢,LZ可以用DCDC更合适,MC34063A,也就几毛钱,外加几个电阻电阻、二极管、电感什么的,估计一共能到3RMB就顶多了。

楼主:
LS说的挺对的,分析的挺好,一般工作电压也就是13V左右吧,可以会有尖峰等等。
我一直认为DCDC效率不是很高,想让效率至少达到80%以上。
我去查查看MC34063A芯片,以前用过,做升压电路的,电流不是很大

网友B:
LS说的挺对的,分析的挺好,一般工作电压也就是13V左右吧,可以会有尖峰等等。
我一直认为DCDC效率不是很高,想让效率至少达到80%以上。
我去查查看MC34063A芯片,以前用过,做升压电路的,电流不是很大 ...
引用 楼主:

DCDC效率不高!?
呵呵,估计性能最差的DCDC也比线性降压芯片效率高很多。。。

MC34063A做400mA应该可以,即使不够,可以外扩一个MOS管。

(13V-5V)*0.4A=3.2W,呵呵,装一个比较大的散热片,用我给的那个LDO也可以。

网友D:
不知道楼主有没有了解合泰的芯片,高耐压,低功耗!QQ1505706968

楼主:
yewuyi大哥,一直自己误解了吧,是自己以前没有用好mc34063.
我搭建个电路调试看看

楼主:
wpfic1015可以推荐几款。qq公司上不了,阿里旺旺zhuml2010

楼主:
现在需要一些可调的电源IC,大家推荐一下,比如类似yewuyi大哥的MC36063,成本5元一下

楼主:
LM2596T-ADJ挺好的,如果是NS原装,有那么便宜吗

楼主:
LM2596T-ADJ官网上报价1.95美元啊

网友E:
开关器件不久可以,可以达到36V以上的输入

楼主:
可以类似linear的LT3502,不过就是太贵了

网友F:
推荐LZ用ACT4060,VIN达20V,Iout达2A。才1.15RMB
标称效率UP TO 95%,一般应用85%是没问题的

网友A:
7楼
asm1117不见得比lm317这类芯片好多少

网友A:
要高效便宜的话考虑MP1482,价格$0.12,效率在90%以上

网友G:
AX3102,MP2307都是很常用的,HQEW上面很容易找

网友H:
看样子LZ的产品可能是用在汽车上的,汽车上的片子最好选最高输入电压在36V左右的,还是建议LZ用DCDC方案,DCDC的芯片选择范围也是很大的。线性的损耗太大,要么用7809+7805的方案。

楼主:
27楼提供的ACT4060去看看资料,谢谢了

楼主:
29楼提供的MP1482,我下个资料看看,谢了

楼主:
30楼:AX3102,MP2307我去看看,看看性能

楼主:
31楼:主要用于直升机模型,电池供电,一般电压12V,会有一些尖峰电压。

楼主:
MP1482、MP2307、AX3102芯片功能都符合要求,挺好的
问一下,他们都是那个厂家的,有官网的地址吗
谁有AX3102的详细datasheet啊

网友I:
dcdc不高?输入V多少,输出V多少?

网友I:
MP1482,是artchip的,你上他的官网自己找下吧,呵呵
36# zhuml2010

网友H:
既然LZ是用在电池供电的直升机模型上就更应该关注损耗了,要让每一点电量尽可能的利用起来,而不是损耗掉,这样才能飞的久啊,放弃线性,用DCDC,但模型这东西是遥控的,容易受干扰,所以DCDC的EMI要控制好。这种电池供电的模型尖峰可能来自于电机吧,你在电源端加TVS管可以解决的。

网友B:
MP1482,是artchip的,你上他的官网自己找下吧,呵呵
36# zhuml2010
引用 网友I:

是MICROCHIP吧!?

楼主:
今天参加了深圳IIC CHINA电子展!MP1482是美国芯源的。

楼主:
回复:39楼:cbj1112
说的挺对,线性的效率不高,我已放弃,我主要选择高效率的,以前做高端航模,一般用linear的
现在做一些低端的玩具,考虑成本,就选择较便宜的,美国芯源的查了几款,挺好,打算买些样片
实测一下。

网友J:
用LM2596 可以达到LZ的要求。

网友K:
20V以内的选择太多了,1-2元的大把,这个并不算是“宽电压”

网友L:
TI的AD1360,我一般在电池供电的低功耗产品上用

网友M:
ls,用td1509,可以的到45v,价格1块多

网友N:
lm2575,lm2576啊

网友O:
现在新出的DC-DC芯片很多,而且有很多都能做到7~40V的输入范围。

网友P(2016-07-03):
以下资料仅供参考:
超宽电压降压电源芯片模块:
PE-12V-B4: 15-380VDc转12V
PI-05V-B4:  12-380VDc转5V
PI-3V3-B4:  9-380VDc转3.3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