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忙看这个电路的功能

楼主(2011-02-22):
这个是面试时候的一个电路,用手机拍的不太清楚

网友A:
大致是一个恒压控制电路,Vo=2.5V/ R1*(R1+R2)(看不清), 电容C1 改善动态特性,加快响应速度。

网友B:
末级采用PNP管集电极输出,压降可以远低于发射极输出电路。

但要合理控制开环增益,以免震荡或不稳定

网友C:
请教xwj,这个PNP的C极输出与NPN的E极输出压降差别怎么分析,谢谢

网友D:
等大虾分析。。

网友A:
回复4楼,如果调整管是NPN之类的话,加在NPN的基极上的电压至少要比Vo高0.6~0.7V,实际要在0.8~1.2V以上,所以在LDO内部通常用PNP或者PMOS来实现Low Dropout (0.1~0.4V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