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CD1602第一行显示为16个小黑块,是什么原因啊?

楼主(2011-02-22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时序不对吧,没有把字符显示出来。还有对比度调好了没有?

网友B:
没清屏幕吧?你的仿真是硬件仿真还是软件仿真?

网友C:
初始化不对,没有足够的延时

网友D:
八层是硬件问题,背光电阻小了

网友E:
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可能是:
1.硬件连线上的错误,用万用表检查很容易找出来。
2.如果硬件连接上是正确的,那么出问题的可能就是程序了,如果你用的是忙检测,看一下忙检测函数写对了没,如果用的是延时函数,那么看看延时的时间是否够长,再就是看看时序图。
3.如果硬件和软件都没有错,那么就要考虑1602是否坏了,但是这种情况的几率小到可以排除。

网友:
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眼神不好

楼主:
是proteus仿真通过了,烧写到板子上有问题,背光电阻调节了也只是改变了小黑块的明暗度。焊接刚刚检查了,没有问题。我用的是延时。对了,时序是啥?不太明白,请指教

网友B:
回复 楼主:
肯定是没清屏,才会出现这种现象!  在proteus里面是不需要清屏的。

网友F:
8楼说得对,初始化里里加入writecom(0x01);//清屏,具体看你写的代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