睡眠问题

楼主(2011-02-22):
请问,如何设置实现模拟睡眠,进而达到完全睡眠模式啊,我试过用m8c_sleep,结果好像只能实现CPU睡眠

网友A:
m8c_sleep将关掉所有的数字系统,模拟部分要设置模拟模块的电源到Powere_off或调用XXX_Stop()函数.XXX为使用的模拟模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