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ART和MSSP到底有什么区别呢?

楼主(2011-02-23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不明白MSSP是什么意思,没听说过。

更不明白它和USART有什么关系、区别。

网友B:
LZ逗你们玩的。。。
好比说张飞杀岳飞,杀得满天飞。。。

网友C:
USART是串口通讯,MSSP包括两种,一是SPI,一是I2C。
SPI需四根线,I2C是两根线。书上有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I2C, SPI不也是串口通信么?

网友D:
UART:通用异步串行通讯  点对点的 一般用于设备间的通信
IIC,SPI:一般用于部件之间的板级通信,SPI相交IIC相对简单,且IIC可以多机通信,另外三者的最大速率不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