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忙分析下9012工作在截止饱和区电阻匹配情况

楼主(2011-02-23):
求高手帮忙分析下此电路图9012工作在截止,饱和区电阻匹配情况!谢谢

网友A:
电路设计错误,TXD接上单片机后没法截止。

另外请注意画图的规范性,不然没人看

楼主:
首先说明下,此电路图没有问题,因为通信一直在用,这只是电路图的一部分,不好意思的是图省事,直接截出的没有另外画,图中标的上机加个电平转换可以接PC机,如不加电平转换也可做主机与具有同电路的单片机从机通讯!贴出此图的目的只是想请高手帮忙分析下9012工作情况,图中TLP521是光隔!

楼主:
2# xwj 谢谢你的意见,下次我会注意的!这次只是图省事没有另外画图!

网友B:
确保晶体管饱和的前提是Ic×Rc>=Vcc,而Ic=Ib×直流放大系数,Ib在楼主图中由12V/(R6+R7)决定。

楼主:
谢谢春阳的回答,也许是我图画得乱,R6的上拉电平是+5V,所以12V/(R6+R7)是无意义的,还望路过的高人和春阳继续不吝赐教!

网友B:
跟R6无关,怎么个无意义,难道你说的9012不是P4么?

楼主:
哦,呵呵,春阳,与p4基极相连的电阻是R16,17,而R6在光隔的左边,不好意思我也没领会你的意思,我只是在找图中的R6,你说的应该是R16,R17吧

楼主:
能帮忙分析下图中P4那里R18,R19的作用吗?谢了啊

楼主:
2# xwj 不好意思,能分析下为什么截止不了吗?谢谢

网友B:
R18在此不是必要,因为有LED4和R24的存在,R19提供后级电路的静态偏置。

网友B:
楼主电路设计的繁琐不恰当,画法也不规范,显然出于初学者之手,晶体管的基本应用概念明显不够清楚。

楼主:
呵呵,果然高手

楼主(2011-05-13):
晕,没有一个仁兄能耐心的帮忙,光说不当,不对,不规范,并没有指出问题所在,到底哪里不当,,,该怎么改那样才是真正的帮忙,

网友B:
还是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