汽车应急启动器问题?

楼主(2011-02-23):
汽车应急启动器,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蓄电池。在汽车启动困难时(即汽车电瓶没电或者电量不足),用它连接到汽车上启动汽车。
我们发现,产品使用主要有有两个限制:
汽车钥匙启动连续转动时间如果过长(比如超过10秒),使启动器连续放电,会造成线路内温度过高,烧毁保险丝。
汽车电瓶过大(柴油汽车),使启动器工作时一次连续放电电流过大,电压下降过大,也不能继续工作。

所以,针对不同的汽车电瓶,启动机工作时间不同,
比如:
1300A
放电电流时,一次可以允许最长放电15秒(即转动汽车钥匙15秒);
2400A
放电电流时,一次可以允许最长放电10秒;
3500A放电时,只允许6

然而使用者并不知道启动器正在用多少安培电流放电,
所以往往放电时间超过限制,造成保险丝烧断。

我们需要一个智能系统,能够自动监测到放电电流
(最好能显示电流),并且按照在该电流下的允许的放电时间,到点自动切断电路。以免造成保险丝烧坏,甚至损坏整个汽车启动器。

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采取温控,保险丝温度达到一定时自动断电。

请各位高手帮忙,上面方法可行吗?如果不行,还请指教?

网友A:
就一个电流表而已

楼主:
yewuyi,你好,
你觉得这个用测试电流的方法比较好?
如果是,是不是用分流器?

网友A:
分流器只是检测电流的一种方法而已吧!?

网友A:
用比较粗的康铜丝串在电流回路中检测即可。

楼主:
锰铜,康铜按在PCB上,这么大电流行的通吗?还有康铜会不会个体间差异比较大呢?到时候程序定好了,会不会不准?

网友A:
锰铜,康铜按在PCB上,这么大电流行的通吗?还有康铜会不会个体间差异比较大呢?到时候程序定好了,会不会不准?
引用 楼主:

你只需要保证别让大电流通过PCB线传输不就行了吗!?

MCU检测的是康铜丝两端的电压而已。

康铜丝本身肯定有一些个体差异,不过,你加一个校正程序不就可以了吗!?

另外,这种应用对电流检测精度的要求都比较低,麻麻差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