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:急 NIOS不能运行

楼主(2011-02-23):
在 NIOS中点击 RUN,下载能够成功,但是为什么芯片会提示 paused呢急人啊!
Using cable "USB-Blaster [USB-0]", device 1, instance 0x00
Pausing target processor: OK
Initializing CPU cache (if present)
OK
Downloading 00002000 ( 0%)
Downloaded 8KB in 0.4s (20.0KB/s)
Verifying 00002000 ( 0%)
Verified OK
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
请高手赐教啊!

网友A:
可以看一下是不是下载的是release版本的.确定是Debug条件下啥.

网友B:
处理器都paused了.应该停止在某条语句上来.增加到-g3

网友C(2011-03-27):
这是个常见的问题,不过好像不影响程序下载运行,这几天我都遇到这个问题,忽略就可以了。

网友D(2011-08-04):
这个是正常的啊,没问题啊,下载成功就是这样子。你是不是其他地方写错了,导致程序没反应

网友D:
我保证没有问题

网友E:
本来就是这样提示的

网友F(2012-03-16):
这是个正常的现象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