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关于稳压芯片LM317疑问

楼主(2011-02-23):
我看芯片资料上说LM317输出电压范围1.2伏到37伏时能够提供超过1.5安的电流,现在想做个输出电压在100V以上的电压,可以用这个芯片吗?具体电路是什么?老板说可以做,我有点迷糊,跪求高手解答~

网友A:
“老板说可以做”
确实可以,但相当危险。因LM317输入端对输出端耐压仅40V。

网友B:
老板有时候真不是个东西。

网友C:
高压的话还是要用外置调整管

网友D:
只要输入输出脚压差不超过40V就可以。
317是浮动输出结构。

网友E:
可以考虑浮地,但是具体性能怎么样我就不清楚了,要问大虾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