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变压器设计 经验数据

楼主(2011-02-23):
选择磁芯的时候,小弟现在主要得靠Ap法则来计算。但是计算中有些数据不知道该取多大能比较接近实际的要求,比如窗口系数Ku、饱和磁密Bs还有电流密度J。请高手指点了哈。我计算的方法是采用的《变压器与电感器设计手册》第三版,计算视在功率是用的输出功率加上输入功率。

网友A:
窗口系数与你绕线和绝缘有关。电压高,绝缘部分占窗口面积必然比较大,窗口系数必然小。绕线整齐,空余面积小,窗口系数会大一点点。通常,窗口系数在0.3左右。
饱和磁密是由磁性材料决定的,可以在手册上查到。但是,现代开关电源绝不能工作到饱和磁密,那样磁心的铁损太大,发热不能接受。
电流密度也是由散热条件决定的。变压器体积小则散热条件较好,电流密度可以稍大一些。大功率开关电源的变压器散热差,电流密度就要小一些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比如:Bs为1T,权衡磁芯损耗和铜损,你计算的时候Bs按经验可取多少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是Bac可以取多少哈

网友A:
4楼:
这个,最好是问大蚂蚁或者伟林,他们经验丰富。
我通常是取到Bs的1/3,或者更低一些。
这个值与开关电源工作频率有关。同样的磁密,工作频率越高,铁损越大。现代开关电源由于功率管的改进,工作频率都相当高,所以磁密不能高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machang前辈,小弟在学校的时候对软件蛮感兴趣,自己觉得单片机用的还可以,可惜毕业的时候有些问题耽搁了,没能找到合适的软件工作,找到这个做电源的公司,搞了一年的变压器,现在公司要做UPS、EPS,老大问我有没兴趣去做做软件,不知何去何从,machang指点哈~~~

网友A:
6楼:
这个,不好说,不敢说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呵呵~~  还是先把硬件做好  要不老感觉浮着  这个不精那个又略懂  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嗯  就是说如果工作频率比较高  就把Bs取得低一些  以减小铁损   那我也先按您的1/3来取吧  呵呵   以后实战中再慢慢理解修正

网友A:
10楼:
不是饱和磁密,是频率高时要取比较低的工作磁密(正常工作时的最大磁密)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恩  明白了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