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家帮我解释一下这一段话!

楼主(2011-02-23):
图和要解释的那段话在在附件上,尤其解释“这种调整应该仅用于空的偏移运算放大器,不是系统所抵消抵消或产生信号源”这段话中的“空的偏移”。
谢谢了!

网友A:
null 是动词,意思是消除。 整句话就是调整Trim引脚,可以消除由于运放本身的Offset,而不是用来作为调节信号的Offset来用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