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位单片机 16位 32位区别?

楼主(2011-02-23):
像上图,8位机每个单元地址(00H~7FH)  对应8位的二进制,即一个字节。

我想问的是16位单片机,像上图,它每个单元地址长度是16位的二进制?  32位的每个单元地址长度是32位的?

是这样区别吗?

网友A:
看具体的芯片手册

网友B:
数据总线的宽度为8、16、32。同时寄存器也达到相同位数。

网友C:
个人以为仅从所谓的单元地址长度来区分三者不太正确,那只是一个大概的表象。主要还是要像三楼说,从它们的总线上去区分,不管是数据总线还是地址总线。当然,总线宽度最直接的反应就是数据处理的位数。之所以会出现这三种形式,主要是因为数据处理的要求越来越高,其实从基本原理上来讲,大同小异。如果真正掌握了8位,那再去掌握16/32位就很不难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哦...那是我理解错了  谢谢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看来俺理解的不对

网友A:
不是什么总线宽度,而是处理的数据宽度(长度)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那我的说法 对咯?

网友D:
如果总线宽度与CPU一次处理的数据宽度相同,则这个宽度就是所说的单片机位数。
如果总线宽度与CPU一次处理的数据宽度不同:
1)总线宽度小于CPU一次处理的数据宽度,则以CPU的数据宽度定义单片机的位数,但称为准多少位。比如著名的Intel 8088,CPU是16位但总线是8位,所以它是准16位。
2)总线宽度小于CPU一次处理的数据宽度,则以CPU的数据宽度定义单片机的位数。

网友E:
多少位宽不是指总线宽度,也不是存储器的宽度,像51单片机的地址总线是16位的,但是它是8位机。像ARM的存储器也有八位的,但是它是32位机。而是指CPU处理的数据的宽度,也就是CPU一次数据的吞吐量。比如同一条指令:MOV R0 R2
在51单片机里面,R0和R2都是8位的,所以51的CPU一次只能处理8位数据。
在ARM里面,R0和R2是32位的,所以ARM的CPU一次能处理32位数据。这就是区别。
以上是我个人的理解,如有错误之处,还望指教!

网友F:
那么多种说法,哪个是正确的??求公决......

网友G:
告诉楼主  32为的arm  还是32位的inter  一个存储单元的大小 都是八位 ,仔细学学微机原理 看看计算机的架构 就知道了

网友H:
判别处理器的位数方法有二:
1、累加器的位数,这个指核心。
2、数据总线的宽度,这个是外部参数。
有简化的处理器比如8088、8098等,内部是16位的,但数据总线的宽度是8位,通常这类处理器归入8位行列,当然,有人对此有争议。地址位数只是涉及到寻址范围,跟处理器是多少位的无关。

网友I:
不是只有累加器才能做累加累减!不是只有累加器才能逻辑操作!
也有8位单片机数据手册写着数据总线是24位。
理论是没有绝对的!

网友:
印象中好像有两种定义方法,一种认为是CPU一次能处理的数据位数,另一种是总线一次传输的数据宽度。通常倾向于前一种的更多。

网友J(2011-11-12):
没弄明白,有点乱。

网友K(2011-12-29):
9楼正解

网友L(2012-04-21):
10楼正解,一个存储单元的大小 都是八位,准16位一般指数据宽度8为,CPU一次能处理16位数据宽度

网友M:
有啥复杂的, 一句话: 参与运算的寄存器的数据长度

网友N:
大家说的都很好

网友O:
airwill 的论述最到位。

以累加器的宽度为指标最不靠谱

网友P:
差别很大

网友Q:
看看微机原理就懂了。

网友R:
本人有工控、交通类成熟产品全部技术资料,有意向者联系 非诚请勿扰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328904-1-1.html

网友S(2012-07-13):
看来后终于对于单片机位数有了理解,谢谢各位

网友T(2013-01-26):
CPU的单次吞吐量和数据总线的宽度!

网友U(2013-11-15):
今天被面试问道这个,当时没注意考官的意图,随口一说总线宽度,2了

网友V(2015-01-20):
看参与运算寄存器的位数比较直观~

网友W:
对!就是一次处理数据长度,8位运算0-255,超过就要想办法

网友X(2015-04-28):
帖子很老了! 自然是CPU单次运算处理数据位数

网友Y:
感觉16位的好少

网友Z:
8位、16位、32位单片机的主要区别就是寄存器的区别,8位单片机是指寄存器是8位的比如51系列单片机;同样16位单片机是指寄存器是16位的,比如AVR单片机;32位单片机是指寄存器是32位的,比如STM32单片机(ARM 系列Cortex M3内核,可以看成是比较高级的单片机,因为其性价比非常的高,用过的都知道。)

网友AA(2015-07-22):
学到知识了

网友W:
简单一点,一条路8车道跑的车多还是16车道跑的车多,
计算并存储数据到24C02(8位),6000存到存储器中,要用两个存储单元(一个村6000/256,一个村6000%256),如果存储单元是16位的就可以直接存入多方便(就是这个意思,实际中没有吧)

网友AB:
单片机只认死板的1和0二位数,所以我的理解是8位就是2的8次方=256,那么8位单片机一次能处理的数据量最多能处理256个量,同理16位就是2的16次方=65536,那么16位单片机一次能处理的数据量是65536个量。以此类推,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。

网友AC(2015-11-27):
引用 网友D:
如果总线宽度与CPU一次处理的数据宽度相同,则这个宽度就是所说的单片机位数。
如果总线宽度与CPU一次处理 ...

1和2这两点都是小于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