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看一个照明led驱动解决方案

楼主(2011-02-23):
用12v铅酸蓄电池(输入11-13v)驱动4串高亮LED,驱动电流400mA,电压44.5v左右,当时直接用boost从12v升到45v以上然后分四路通过cn5612镜像电流源恒流,实验结果可以达到要求,但不清楚稳定性怎样,也没测试。

现在怀疑上面方案的可靠性,希望电源大人来指点一下,本人电源学习刚起步,不知有什么更简单可靠的方法可行(4串LED不能拆或做其他改变)。

谢谢!

网友A:
建议你做一组bus总线输出,然后单独做四组恒流输出驱动四串led。

网友B:
电压升的太高,效率可能不高,升至20-30伏应该会稳定些。

楼主:
效率勉强凑合,有0.75,但led串供电电压就是那么高,两级变压效率肯定更低,我也想不到其他好办法

网友C:
LZ,你4串LED的正向压降能保证是同一档电压的LED吗?如果可以,我觉得你还是采用四串全并然后用恒流BOOST直接驱吧,尽量不要采用恒压BOOST+线性恒流的方案,成本多高啊。看了一下CN5612的手册,这个芯片用在你那里,实在浪费啊,要用一个也够用了(条件还是LED是同一档电压的)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成本也不是太高啊,只是加了4片5612而已。但四路LED即使同一个型号,由于led是正温度系数,同电压无法保证长时间电流相同。

网友C:
每一个LED的温度系统几乎是相同的,所以这上LZ不用担心,现在产品中用的最多的方案也是我说的这种拓扑结构的。一般安全起见,每一串LED再串上一个电阻然后与其它的LED灯相并联。一般LED电压分档在0.1V,可以考虑直接并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