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计算无线电发射机的实际发射功率?

楼主(2011-02-23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计算,还是测量?
测量的话可以把天线拿掉,用个电阻代替,然后示波器测量吧。。 这是当前电设的时候,看别人的方法。。

网友B:
你手头都有哪些仪器。。。

楼主:
仅一台模拟示波器,一个数字万用表!

楼主:
计算,还是测量?
测量的话可以把天线拿掉,用个电阻代替,然后示波器测量吧。。 这是当前电设的时候,看别人的方法。。
引用 网友A:

如果计算怎么计量,有没有这方面比较经典的教材?

网友C:
我知道用功率表能测量(将表串在天线输出口和天线之间),用示波器应该也能测量,可能比较麻烦

楼主:
多谢LS的回答,还有没有别的大侠,有别的什么办法?

网友D:
我也有同样的问题,我的发射功率还是比较大的,电压值测了达到两千伏了。

网友E:
测量而非计算,计算需要精确的知道电路模型,这不是一般条件下能做到的。

楼主:
天线在电路模型里一般被等价于什么元件?电阻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