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光敏三极管电路问题

楼主(2011-02-23):
光敏三极管这样接有问题嘛?
这个电路行得通吗?

网友A:
电路行得通,但是否满足你的要求可不一定。

楼主:
那直接去掉20k的电阻呢?

网友B:
直接去掉20k的电阻,三极管会烧掉
说实话没看明白你这电路是干吗的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接受光信号的

网友C:
光信号是哪种光,是何种应用,变化速度有多快?等等
希望把信息提供的详细些。

网友D:
去掉R6(20K)电阻光敏三极管Q1不会烧掉。 但运放OP07直流工作点不对。无论有无光照,很可能一直输出高电平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这样不对吗?

网友D:
对的。不过2楼、6楼讲的更有道理。

网友E(2011-10-06):
你这个电路是低通滤波电路吗?

网友F:
去掉R6(20K)电阻光敏三极管Q1不会烧掉。

网友G:
LZ的意思是光照越强,OP07输出端电压越高,这个电路可以实现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