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TM32Fxxx 的timer中断的 寄存器操作的问题.

楼主(2011-02-23):
系统clock 24mhz, timer3时基 24mz

timer 开启两个事件:  CC1比较事件 ; update 事件
中断程序如下,
情况1
void TIM3_IRQHandler(void)
{
    if (TIM_GetITStatus(TIM3, TIM_IT_CC1) != RESET)
    {
    ..............
    }
    if (TIM_GetITStatus(TIM3, TIM_IT_Update) != RESET)
    {
    ..............
    }
}
逻辑正常

情况2 修改成既存器操作, 逻辑出现异常
void TIM3_IRQHandler(void)
{
    if ( (TIM3->SR & 0x0002)&&(TIM3->DIER & 0x0002))
    {
    }
    if ((TIM3->SR & 0x0001) &&(TIM3->DIER & 0x0001))
    {
    }
}

楼主:
检查过库函数代码发现没啥错误
觉得差别 1经过一段时间才读 event flag, 2 是一进中断就读event flag.
所以进行以下操作 在读event flag寄存器 前 delay 了一会, 大概10条汇编指令左右.
一切都正常了.

void TIM3_IRQHandler(void)
{
    u16 i;
    for (i=0; i<2;i++);
    if ( (TIM3->SR & 0x0002)&&(TIM3->DIER & 0x0002))
    {
    }
    if ((TIM3->SR & 0x0001) &&(TIM3->DIER & 0x0001))
    {
    }
}

楼主:
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, 香水城同学能解答下吗?

网友A:
CPU操作寄存器可以更改寄存器的状态,但寄存器的状态更改之后到CPU能够检测到,需要有一个时间的延迟,这是因为CPU与外设之间的总线有延迟。

楼主:
跳进中断, 不是说明CPU 已经能知道寄存器的状态了.
为什么还是需要等待才能读到?

不是很明白

网友A:
具体是怎么回事要看你的异常现象才能判断,你没有说具体现象,我只能给你一个原理性的回答。

楼主:
现象是 if 语句 进不了.

网友A:
哪个 if 语句进不了?怎么知道进不了?

网友B:
楼主得说的具体一点

网友C:
详细一点

楼主:
我意思是说  有几率 下面的 对于CC1事件 的 process A  和 updata事件的process B 不能正常处理 (会跳过)

void TIM3_IRQHandler(void)
{
    if ( (TIM3->SR & 0x0002)&&(TIM3->DIER & 0x0002))
    {
     process A
    }
    if ((TIM3->SR & 0x0001) &&(TIM3->DIER & 0x0001))
    {
     process B
    }
}

楼主:
有谁知道吗?

网友A:
我意思是说  有几率 下面的 对于CC1事件 的 process A  和 updata事件的process B 不能正常处理 (会跳过)

void TIM3_IRQHandler(void)
{
    if ( (TIM3->SR & 0x0002)&&(TIM3->DIER & 0x0002))
    {
     proces ...
引用 楼主:

什么样的几率?几率多大?

楼主:
很频繁的 3~4次中 总归有一次

楼主:
结贴 bug已经找到.
结论:  进入timer中断后, 可以直接访问CC1 和 Update flag,不用delay,没有问题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