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tms28035 Errata中ADC的说明的疑问

楼主(2011-02-23):
该文档中有一段关于ADC的说明,当ADC转换配置为有源触发时,第一个转换的值可能不正确
也就是SOC0--soc1--soc2--等,soc0的值建议要舍弃,最近新拿到28035的板子,测试发现并未发现soc0有异样,因为项目中要用齐16个ad口,想在一个turn中完成16路采集,否则就直接不管soc0了
在此想确认下这个问题是否依然存在,是否TI现在出的片子已经修正了这个问题,谢谢解答

网友A:
您做驱动的时候第一个值必须要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AD口满了啊,想在一个turn得到16个采集,所以第一个也要了,我说的很清楚了啊,如果不行的话只能是另想办法了

网友B:
存在这个问题吗?没听说过呀,孤陋寡闻了

楼主:
没有人知道么?

网友C:
打电话问问ti的技术支持吧

网友D:
这个应该问芯片的技术支持

网友(2011-06-16):
在最新的勘误表(序列号SPRZ295E)第8页有提到,Piccolo B F2803x硅版本将从当前的Rev.0升级到Rev.A,则用户使用软件对新增加的寄存器位ADCNONOVERLAP和CLKDIV2EN(具体定义最新的ADC用户手册SPRUGE5C上可以查到)同时写1,这个问题将被fix掉。A版本样片马上开始会提供。
这个问题只在Piccolo系列产品上存在,因为其ADC内部的结构相比之前的系列有改变。
Piccolo A F2802x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,现在供应的就是A版本的芯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