固定电路板上的元件用什么胶比较好?

楼主(2011-02-23):
产线上现在下的主机板上有几个工字型电感需要用胶水来固定。产品是一个MP3播放器,工作时间长了会发热。以前用过热熔胶条,主板内一发热胶都流到主机板上去了。大家一般用什么胶来固定元件?要快干型的那种。

网友A:
火漆恐怕跟热熔胶也差不多,也能用蜡枪打.耐温情况差不多

网友B:
LZ的电路板在工作时能把热熔胶给熔了,那你电路板发热也太厉害了吧。。。

网友C:
黄胶、红胶、AB胶。

楼主:
产品是一个MP3播放器,外壳是铝合金的。工作电流2A。所以产品发热厉害。黄胶、红胶、AB胶,干得太慢了。有一种白色的胶可用于固定元件,弄碎后就成一块块的了。不知道叫什么?哪位大侠知道?

网友D:
怎么会有那么大的电流?

网友E:
2A能用电池吗,是低功耗设计吗

网友F:
通常都使用环氧树脂,其耐温性较佳,本身也有多种品种和颜色。

网友G:
产品是一个MP3播放器,外壳是铝合金的。工作电流2A。所以产品发热厉害。黄胶、红胶、AB胶,干得太慢了。有一种白色的胶可用于固定元件,弄碎后就成一块块的了。不知道叫什么?哪位大侠知道? ...
引用 楼主:

按照你的描述,此白色的胶可用于固定元件,弄碎后就成一块块的了。那只有----硅胶

网友H:
以前用过一款红胶,NND 还要烘烤几个小时才行

网友B:
工作电流2A,这是神马MP3?那岂不是很费电。。

网友I:
用A胶加爽身粉。速度快,耐热。 这是首板用来补模的。

网友J:
哇塞,什么MP3播放器要“工作电流2A”?

网友K:
高温热熔胶。

网友L:
硅胶没那么快干的啊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