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y7c68013A与FPGA进行通信

楼主(2011-02-23):
我自己做了一块实验板(用的芯片是cy7c68013A,没有片外RAM和ROM,只有一片24LC256),用于与FPGA进行通信,实验板配置成slave FIFO工作模式,IFCLK由FPGA提供,其他接口线都正确连接。实验时采用C2加载方式,把固件程序正确烧录到EEPROM,且连上PC后能正确识别,固件程序中把EP2设置成OUT端点,当用control panel向EP2发送数据,显示发送不了数据

网友A:
把IFCLK设置成由单片机自身提供呢

楼主:
其他一切不变,再用control panel向EP2发送数据,则能正确发送

网友B:
若选择外部IFCLK,看看寄存器IFCONFIG的bit7是否设置为0。

网友C:
对,同时要注意在firmware配置此位为0之前,是否有稳定的CLOCK从FPGA输出。

楼主:
问题补充:采用“无EEPROM或EEPROM引导数据无效”加载方式时,用control panel是能正确向EP2发送数据的

网友C:
那固件程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

网友D:
PC发送之后检查以下68013的FIFO标志位,看有没有数据收到。
另外你PC一个数据发不出去应该是68013固件的问题。如果发送第三组时候堵塞了,就是FIFO没有及时被读出。
SLAVE FIFO 也有两种模式,同步也异步的,异步模式下不使用FICLK这根线,同步模式下IFCLK是由68013输出的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48元 超高性价比 月销量超200件 SALEAE 24M 8CH 逻辑分析仪
http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id=8430104015

网友E:
你发数据成功时在fifo段有没有FLAGA,FLAGB,FLAGC信号提示?

网友E:
我跟你的用法相似能发数据empty也有信号,但是读出的数据不对

楼主:
你的数据是?

网友E:
固定的0,其他用过fifo模式的帮忙一下。

网友F:
程序应该问题不大,看看KEIL C项目选项的设置,留意code,data数据空间之类的。

楼主:
OK,搞定,结贴

网友G(2017-03-10):
楼主,我遇到的问题和你一样,看你已经搞定这个问题。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