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啃书,碰到个问题,这句话什么意思

楼主(2011-02-23):
“由于ARM采用了流水线机制,当正确读取了PC的值时,该值为当前指令地址值加8个字节,也就是说,对于ARM指令集来说,PC指向当前指令的下两条指令的地址,由于ARM指令是字对齐的,PC值的第0位和第1位总为0 ?”

特别是红色标出来的部分,谁能解释下下?

网友A:
由于ARM的指令长度总是4字节
那么PC只可能=0,4,8,12,那么位0和位1当然总是0

网友B:
就是总线长度决定了地址的最后2位如楼上所说的,总是0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有点理解不了
PC不是32位的吗?   能详细点吗? 比如PC从“0000000000....”应该是32个0吧..运行1条指令后变为多少了?

网友A:
LS
你的理解能力也太差了吧
都说了ARM的所有ARM指令都是4个字节长,PC复位为0,假设程序完全顺序执行,那么PC的值依次为4,8,12,16...
你说位0和位1的值是否为0
如果程序故意控制PC跳转到某个位0和位1不为0的PC值,那么不同版本的ARM内核处理是不同的,有些不可预料,有些忽略(强制为0)...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晕 。。您讲的0 4 8 12就是十进制的普通数, 是我理解错了,呵呵...现在懂了  结贴 给分,谢谢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那个...ayb_ice大哥,再问下下,

如果8位单片机的某个指令长度为2字节

PC初值为n  运行完这个指令后,变为N+2了?  是吗?

网友A:
LS
一般是这样的
具体的看内核手册

网友C:
呵呵 ayb_ice回答问题好积极啊  这分我是抢不到了:lol

网友D:
高于八位的处理器都存在align的问题,百度一下吧

网友E:
看看  cortex m3权威指南 上面说 是两根硬线给拉低了  不是字对齐的访问就是fault

网友F:
俺,我的心理素質好差

网友G:
别人的胳膊不容易灵活掌握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