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电学习,如何理解这句话?谢谢~

楼主(2011-02-23):
“为了使晶体管的频率特性扩展至极大,需将发射极电流设定在很大的值。”————这是在说静态工作点吗,静态工作点和频率特性好坏有何关系呢?
看模电方面的书,读到这句话被卡住了,请模电DX们指点。

网友A:
双极型三极管的频率特性与发射极电流有关。
但并非总是电流大时频率特性好,更不是电流越大越好。通常是电流很小和很大时频率特性比较差,某个中间值时最好。

网友B:
楼主应该把电路贴上来。这应该是在说具有直流电压偏置的共射放大电路。发射极电流较大,集电极所接的电阻会比较小,密勒效应较弱,带宽会比较宽。

楼主:
不好意思,电脑刚重装,很多软件没有了。不过电路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共射放大电路,只是集电极上拉了一个200Ω的小电阻。那为何集电极减小和密勒电容的频率特性有啥关系呢?

网友C:
双极型三极管的频率特性与发射极电流有关。
但并非总是电流大时频率特性好,更不是电流越大越好。通常是电流很小和很大时频率特性比较差,某个中间值时最好。 ...
引用 网友A:

Gummel Plot

网友B:
回复 楼主:
共射放大电路的高频响应主要是受密勒效应的影响,而集电极的电阻越大,密勒效应就越强,具体可以去看一下密勒电容的计算公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