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收头问题求救,麻烦知道的兄弟姐妹给我说说吧

楼主(2011-02-23):
请问各位一下电路图的接收头部分具体是什么东西,是一个元件呢,还是一个接收模块啊??

如果要买的话应该怎么说呢

网友A:
是个模块,有红外和RF的两种,根据你的需要选择。

网友B:
用的最多的是分立器件搭的433M或者315M的接收模块,或者就是红外接收头(区别在于2272是否带后缀IR)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是什么模块,一般使用的是叫什么名称的,还有就是和发射模块是不是要配套使用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