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推荐电源芯片型号

楼主(2011-02-23):
请推荐电源芯片型号,具体要求如下:5V或9V直流输入,直流输出电压可调,最高电压200V,输出电压可以是固定(50V,100V,150V)也可以线性变化,(输出最大电流40~50mA)。设计应用于微机电系统中,整个系统的功率并不大,最好不要用到变压器类体积大的器件。还请推荐一款能够达到这些要求的芯片。谢谢。

网友A:
这个玩意你不用变压器做升压,那时不可能的,估计只有火星上才有你要的IC,
你可以找找逆变器方面的资料

网友B:
采用非隔离方式,升压比太大了。

最好还是用隔离变压器来做,推挽是个好选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