香主,有关IAP的问题

楼主(2011-02-23):
香主,我用大容量的芯片,IAP程序大于4K,这样做有没有问题,会不会在写flash的时候把IAP程序覆盖了一部分?

网友A:
IAP程序多大都没有问题,关键是你在写IAP程序时要小心。

网友B:
没有问题

网友C:
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

网友D:
应该不会

网友E:
驻留程序和用户程序定位什么样的起始位置,完全是自己可以决定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香主,还有个问题,我看了芯片的reference manual和官网上一篇叫《STM32F100xxx Flash memory microcontrollers》,知道flash是以字节形式存在,写flash的时候是要两个字节一起写。但是仍然有一点搞不清楚,就是程序是怎么放在flash里面的,比如我现在有两个连续的flash地址 0x00 和0x01,还有两个程序的asm码依次为: 0x06 0xff,那放的时候应该是0x00字节放0x06还是0xff?我用的是大容量芯片stm32f103vc

网友A:
STM32是小端对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