调用驱动后出现的警告信息求解

楼主(2011-02-23):
我在ARM9开发板上做CAN通信测试,驱动是自己改的,测试时虽然接收数据正确了,但中间伴有警告信息(红字),不知何故?
...
Trying to free nonexistent resource <0000000059000000-0000000059000037>
Trying to free nonexistent resource <0000000056000000-0000000056000093>
Trying to free nonexistent resource <000000004c00000c-000000004c00000f>
------------[ cut here ]------------
WARNING: at kernel/irq/manage.c:735 __free_irq+0x114/0x1c0()
Trying to free already-free IRQ 20
Modules linked in: candrv ov9650 zd1211rw rt73usb rt2x00usb rt2x00lib mac80211 v
Backtrace:
...
---[ end trace eaef40f5fe83d0b7 ]---

网友A:
驱动不完善,调用了两次free_irq()同一个中断.

楼主:
我仔细检查了驱动,只有在设备释放时调用了free_irq,就一次啊:
static int device_release(struct inode *inode,struct file *filp)
{
    struct MCP_device *dev = filp->private_data;
    release_region(0x59000000,0x38);
    release_region(0x56000000,0x94);
    release_region(0x4c00000c,4);
    free_irq(dev->IrqNum,dev);      return 0;
}
请问如何解决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