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AD9的PCB库里面很多元件都用机械层画的,为什么?

楼主(2011-02-23):
请教,AD9的PCB库里面很多元件都用机械层画的,为什么?

楼主:
看说明是为了3D显示,但是这样的话会引起两个问题
1、引起规则错误;
2、PCB加工的时候会不会把芯片下面挖空了

网友A:
这应该不是标准的封装吧?如果是这样,就无法再这区域内拉线,做DRC也是错误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很多封装都是这样的

网友B(2013-09-09):
引用 网友A:
这应该不是标准的封装吧?如果是这样,就无法再这区域内拉线,做DRC也是错误。 ...

不是标准封装?怎么会不是呢,我看了下软件自带的软件都是这样画的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看说明是为了3D显示,但是这样的话会引起两个问题
1、引起规则错误;
2、PCB加工的时候会不会把芯片下面挖 ...

不会挖空,那个是在机械层画的不会被挖空的

网友C:
不会挖空,那个是在机械层画的不会被挖空的,如不放心,在输出GERBER文件时可以关闭机械层

网友D:
那不是机械层吧,,,是禁止布线层吧。。。。

网友E:
那个不是在机械层1里画的,你看一下,可能是机械层2,3.4.。。。不会切掉的。默认只切机械层1的。在其他机械层只作为标识。

网友F:
这个是用AD9自带的软件画的封装,我这边也在用这个。加工的时候不会挖空,画图的时候也不会不能布线的。加工的时候,我记得国内的PCB厂应该是根据PCB图的KeepOut层或者机械层的一层(具体那层我也忘了)来加工的。所以没事,再说制版厂真看到有这么多要挖的地方的话,肯定会打电话给你的

网友G:
不会出现问题的。大家试试都知道了,以前机械层跟禁止布线层都不区分,其实机械层用来定外形,不会挖空也不会无法布线,也不会报错。

不过送样时最好跟厂家说明一下,以防有新手当成禁止布线层挖掉了。

网友H:
那个是为了3D封装显示用的,做板子也不会给你挖空的,我试过的,更不会不能布线,机械层又不是禁布层。

网友:
不会挖空的,也不会限制布线,只是你的器件的一个3D结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