稳压管的问题

楼主(2011-02-23):
原理图如下。

楼主:
我在4052的1腿加1.6V电压,3腿为1.6V,1K电阻右端1.6V,D1为9V,1/2W稳压管,稳压管右端是-2.5V。
4052的1腿加4.0V电压,3腿为4.0V,1K电阻右端4.0V,稳压管右端是-1.9V。
请问高手,是不是稳压管有问题?还是其他地方有问题?谢谢!

网友A:
呵呵,好的多学

楼主:
高手支招啊!

楼主:
怎么没人支招啊?

网友B:
稳压管右端加下拉电阻

楼主:
多谢六楼。不过这个电路应该没问题,这个板子别人写程序是好的。我现在要改程序,可是出了这问题。唉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此处不应该会有负压呀
会不会是你检测失误?
完整的电路是怎么样的?

网友D:
电路图中如果左右的地是连通的,那么根本不会有负压出现,要么楼主的测试有问题(如果是仿真软件的“测试”是没有意义的),要么楼主的电路与实际不符。

网友E:
晕 哪里跑出来的负压哦

楼主:
我换了一个万用表,还是负电压。搞不懂。使用硬件测试的。

网友F:
你的稳压管右端是浮空,那个电压有意义吗?
还有,你这个电路是做什么用的?怎么看怎么不对啊。4052耐压很低的。

楼主:
怎么是浮空?三极管集电极接单片机的一个腿,图上没显示好。
这个电路是UPS电路板其中一块的一部分,用来采集数字信号的。
4052数字信号是3~20V。

网友G:
某处地线断了吧:L不然就是你基准电压找的不是GND

网友H:
新手,多多学习!

网友I:
我也新手 学习下

网友F:
D1的右端与三极管的集电极何干?
D1的PN结截止、三极管的集电结也是截止,你说是不是属浮空?

网友J:
因为你输入的是交流脉冲,被三极管发射极整流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