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轨对轨运放的使用问题

楼主(2011-02-23):
板上的电源系统本来是主电源12V,经过开关电源芯片后得到5V,5V再经过LDO得到3.3V,3.3V为板上单片机和其他逻辑器件供电,5V仅为运放供电。
现在想由主电源12V直接得到3.3V,取消5V电源,而运放芯片有TLC274改为轨对轨的TLC2274,运放的输入范围可以限制在3V以下。
请问这么做有什么弊端吗?见过好多类似的电路,运放基本上都是5V供电的,谢谢!

网友A:
TLC2274的输入不是轨到轨的,输出是轨到轨。器件手册上的推荐使用条件中的最小供电电压是-2.2V---+2.2V,所以如果用单电源0-3.3V供电的话可能不会正常工作。即使能工作,由于输入不是轨到轨的,输入信号的范围也很窄。

楼主:
那有没有输入输出都是轨对轨的运放推荐?如果输入也是轨对轨了,是不是表示可以直接用3.3V供了?

网友A:
AD8628/8629和OPA347应该都能满足要求,或者楼主自己上网搜一下。但输入是轨到轨不一定可以用3.3V供电,具体得看运放手册上的说明了。

楼主:
好的,我参考一下,不过突然想起,要是换上太高级的运放,估计成本反倒会升上去。

网友B:
全轨对轨现在很普及了,都是低压运放
需要注意的是输入轨对轨运放的失真和噪声都不可能做到优秀

网友C:
经过开关电源芯片后得到5V,5V再经过LDO得到3.3V,3.3V为板上单片机和其他逻辑器件供电,5V仅为运放供电。

不知道你的运放是用于输入还是输出?

网友C:
现在想由主电源12V直接得到3.3V,取消5V电源,而运放芯片有TLC274改为轨对轨的TLC2274,运放的输入范围可以限制在3V以下。
请问这么做有什么弊端吗?

如果是输入,原本应该原则上让运放电源更稳定,但是既然已经反过来了,粗看也没有什么原则性不可以

楼主:
运放用于输入的,即一些传感器输出信号经过运放,再到单片机的AD,信号检测不需要非常高的精度。

网友D:
运放供电用12v不就行了

楼主:
12V的电源不是很稳定,因为板子是一级一级串联的,离电源设备近的板子12V比较稳,远的话可能只有11V。

网友E:
R-R运放比一个LDO贵多了,而且LDO也能抑制开关电压的部分纹波,对采集系统有好处

网友F:
楼主参考下圣邦微电子的运放,全部是轨到轨的,单电源3V工作完全没有问题,另外也可以选择圣邦的高PSRR的LDO SGM2019,这个LDO用在电表中都测试OK,产品选型目录供楼主参考:

网友G:
有一款,比较高级,MCP4044,功耗低,输入输出全是rail-rail~~

网友F:
圣邦能用的运放很多了,比如SGM8624/724都可以,关键就看楼主能接受的价格: SGM721-2-3-4.pdf (640.54 KB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