位置式PID如何确定kp?

楼主(2011-02-23):
下面是网上确定值的方法
1)        确定比例系数Kp
确定比例系数Kp时,首先去掉PID的积分项和微分项,可以令Ti=0、Td=0,使之成为
纯比例调节。输入设定为系统允许输出最大值的60%~70%,比例系数Kp由0开始逐渐增大,直至系统出现振荡;再反过来,从此时的比例系数Kp逐渐减小,直至系统振荡消失。记录此时的比例系数Kp,设定PID的比例系数Kp为当前值的60%~70%。

u(t) = kp*e(t) + ki*[e(1)+...+e(t)] + kd*[e(t) - e(t-1)]
这里说ki与kd都为0了,那就是只剩下kp*e(t) ,按照上面的话该如何和这个公式对应呢?

网友A:
PID参数整定,离不开被控对象,无法简单纸上谈兵的,去做实验,倒是有个PID整定口诀的:

参数整定找最佳
从小到大顺序查
先是比例后积分
最后再把微分加
曲线振荡很频繁
比例度盘要放大
曲线漂浮绕大湾
比例度盘往小扳
曲线偏离回复慢
积分时间往下降
曲线波动周期长
积分时间再加长
曲线振荡频率快
先把微分降下来
动差大来波动慢
微分时间应加长
理想曲线两个波
前高后低4比1
一看二调多分析
调节质量不会低

楼主:
呵呵 这么晚还没睡觉哦啊
现在就是没法下手做实验,看到网上很多实验kp取值都在是10以内的,比如kp = 9;按照公式来看前一次温度70度,后一次71度那么u(t) = kp*e(t) = 9 * (71-70) = 9;很小的一个值啊  和上面网上别人描述的整定方法不一样啊,我错在了那里?

网友B:
接触这行要多下功夫的呀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