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与原材料入库抽检数量,大家有没有标准?

楼主(2011-02-23):
抽检的数量跟入库的原材料的多少有关系吧,大家谁有标准或者经验规定?
先感谢了。

网友A:
关键是控制货源,良好的货源随机抽检少量样本即可,发现不良件则全部退货。

网友B:
仿照国标的抽样标准
GB/T 2828.1-2003
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:按接收质量限(AQL)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

网友C:
3楼说得对,国标中有抽样标准。

网友D:
抽样标准也分了好几个等级,你可以根据公司的质量目标求选择合理的等级,过高的等级可能需要大量的人手,较长的抽样检测时间,而且可能造成供应商的成本大幅升高,反推到你的原料价格大幅升高,这一个环节应该叫IQC吧,过低的抽样率则可能造成无法控制质量等严重事故。

一般都会根据不同的原料型号有不尽相同的抽样率,例如,新供应商的抽样率可能会提高一些,老供应商长期稳定供货的抽样率可以适当降低一些,外协加工的树脂、塑料件等一般会高一些,芯片类一般可能就很低。。。

如此等等,一个公司不可能只选择一种抽样率。

网友E:
这个要看你们和供应商的合同的价值了,合同价值高抽样就少,价值低恐怕就要大批量抽样了,没有合同那你们就听天由命了!

网友F:
我觉得根据供应商标称的PPM来最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