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用单片机操作过并行NOR Flash么?

楼主(2011-02-23):
有人用单片机操作过并行NOR Flash么?

楼主:
parameter block与main block有什么区别

网友A:
NOR FLASH种类太多了,每个公司的FLASH操作方法也不一样,不知道LZ说的是哪个公司的?

网友B:
如果不将NOR FLASH 作为BIOS的话,完全可以当做EPROM来操作。

楼主:
JS28F256P30型号的NOR flash,就是当成EPROM来用呀,写了个程序,有时候好用有时候不好用,比方说0x210000这个存储单元的数据,未写的时候读数据是0xFF,应该是正确的;擦写的时候就不行了,读出来的都是0x00;大家帮帮忙呀!我是没办法了

楼主:
#include  "msp430x26x.h"

void delay(int 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长时间延时子程序
{
        int i,j;
        for(i=0;i<t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1000;j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}

unsigned short GetOneHalfword()
{
  unsigned short halfword;
  P1SEL=0x00;
  P2SEL=0x00;
  P1DIR=0x02;//P1.0=/WP  P1.1=/WE  P1.7=WAIT
  P2DIR=0x0e;//P2.1=/CE  P2.2=/OE  P2.3=/RST  P2.4=CLK
  P1OUT|=BIT1; //写禁止

  P4SEL=0x00;
  P5SEL=0x00;

  P4DIR=0x00;
  P5DIR=0x00;

  P2OUT&=~BIT1;//片选使能

  P2OUT&=~BIT2;//输出使能

  halfword=P5IN;
  halfword<<=8;
  halfword+=P4IN;

  P2OUT|=BIT2;//输出禁止
  P2OUT|=BIT1;//片选禁止

  return halfword;

}

void SendCommand(unsigned long addr,unsigned short data)
{
  P1SEL=0x00;
  P2SEL=0x00;

  P1DIR=0x02;//P1.0=/WP  P1.1=/WE  P1.7=WAIT
  P2DIR=0x0e;//P2.1=/CE  P2.2=/OE  P2.3=/RST  P2.4=CLK
  P2OUT|=BIT3;

  P4SEL=0x00;
  P5SEL=0x00;

  P4DIR=0xff;//P5 高8位数据,P4 低8位数据
  P5DIR=0xff;

  P6SEL=0x00;
  P7SEL=0x00;
  P8SEL=0x00;

  P6DIR=0xff;//地址
  P7DIR=0xff;
  P8DIR=0xff;

  P7OUT=addr;
  P6OUT=addr>>8;
  P8OUT=addr>>16;

  P4OUT=data;
  P5OUT=data>>8;

  P2OUT|=(BIT1+BIT2);  //P2.1=/CE  P2.2=/OE  P2.3=/RST  P2.4=CLK
  P1OUT|=BIT1;  //P1.0=/WP  P1.1=/WE  P1.7=WAIT

  P2OUT&=~BIT1;//  /CE

  P1OUT&=~BIT1;//   /WE

  P1OUT|=BIT1; //   /WE

  P2OUT|=BIT1; //  /CE

}

void Reset()
{
  P2SEL&=~BIT3;
  P2DIR|=BIT3;//P2.1=/CE  P2.2=/OE  P2.3=/RST  P2.4=CLK
  P2OUT&=~BIT3;
  for(int i=0;i<5;i++) ;
  P2OUT|=BIT3;

}

unsigned short ReadOneHalfword(unsigned long addr)
{

  unsigned short halfword;
  SendCommand(addr,0xff);
  halfword=GetOneHalfword();
  return halfword;
}

void Unlock(unsigned long addr)
{
  Reset();

  SendCommand(addr,0x60);

  SendCommand(addr,0xd0);

}

void Erase(unsigned long addr)
{
  Unlock(addr);
  SendCommand(addr,0x20);

  SendCommand(addr,0xd0);

  delay(300);
}

void WriteOneHalfword(unsigned long addr,unsigned short data)
{
  SendCommand(addr,0x40);

  SendCommand(addr,data);

}

void CLearStatusRegister(unsigned long addr)
{
  SendCommand(addr,0x50);
}
void main(void)
{
  char high,low;
  unsigned short halfword;

  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                 // Stop WDT
  if (CALBC1_1MHZ ==0xFF || CALDCO_1MHZ == 0xFF)
  {
    while(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If calibration constants erase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do not load, trap CPU!!
  }
  BCSCTL1 = CALBC1_1MHZ;                    // Set DCO
  DCOCTL = CALDCO_1MHZ;

  UCA0CTL1 |= UCSWRST;
  P3SEL = 0x3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P3.4,5 = USCI_A0 TXD/RXD
  UCA0CTL1 |= UCSSEL_2;                     // SMCLK
  UCA0BR0 = 8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1MHz 115200
  UCA0BR1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1MHz 115200
  UCA0MCTL = UCBRS2 + UCBRS0;               // Modulation UCBRSx = 5
  UCA0CTL1 &= ~UCSWRST;                // **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**

  Erase(0x310000);
  for(int j=0;j<50;j++)

  WriteOneHalfword(0x310000+j,j+1);

for(int j=0;j<50;j++)
{
  halfword=ReadOneHalfword(0x310000+j);
  low=halfword;
  high=halfword>>8;
}

}

楼主:
帮忙给看看上面的程序,晶振是32.768KHz

楼主:
QQ:19775938
email:lmlaizhou@qq.com

楼主:
JS28F256P30的PDF文档

楼主:
擦除数据后,批量写一些数据,比如说50个,会有写得不正确的,而且不正确的数基本上都是0xFFFF(擦除完成后的存储单元的状态)以及0x40(写数据是要发两个命令,一个是往要写的地址处发0x40,另一个是往要写的地址处写的数据)

楼主:
真么没人踩呀?沉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