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l的输出端接了光耦,需要加上拉吗

楼主(2011-02-23):
最近做了一个电路,gal的输出端接的是tlp521-4,不知道gal的输出端需要加上拉吗?
我在空载的时候量gal的输出电压为5v,而加上光耦后再量电压就变成2.3了,而驱动的光耦也是半导通,需要加上拉吗?gal可以加上拉吗?
谢谢高手解答啊

楼主:
tlp521-4还好一点,大概还可以进行切换,而第二附图中使用的是上海的db-10的金属光耦,sys-out是gal的输出端,串电阻后接到光耦的前级,这样一来,电压只有1.3v左右,更加不能转换了,请高手指教啊

楼主:
自己搞不懂,请高手帮忙啊,谢谢啦

网友A:
光耦都是要吃电流的,你的驱动能力不足啊

楼主:
今天我进行了实测,光耦的发光led消耗电压1.1v左右,而且在gal输出级加上上拉后,tlp521-4还是处于半导通状态,光耦的输出为24v和3.8v,不能到零啊,请教高手啊

网友B:
晕死了,光偶8-20MA的驱动力,对GAL来说,阳极驱动需要扩流的。应该用阴极驱动的。。。  再说用 51欧的电阻,唉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