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pic18f4520加密方法

楼主(2011-02-23):
最近在学习用pic18f4520,但不清楚用这个片子做成产品后除了代码保护外,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加密。。。求高手帮忙!!!急

网友A:
加密方法有很多,但如果芯片本身可以被解密,单靠加密算法是不够的,顶多只能防止别修改代码,加密手段需要对汇编深刻的理解和掌握,不是初学者有这个能力的。

网友B:
嘿嘿 加解密老HOT是专家

网友A:
因为老hot对汇编的掌握非常深,解密(这里的解密指对代码的分析和修改)的手段要用到反汇编,矛和盾的关系。

网友C:
1、芯片本身就具备熔丝位来防止代码被读出。
2、代码防反汇编或被修改,这是你自己软件功力问题

楼主:
是不是只有在配置位中设定程序段和数据段代码的保护来进行加密?有没有其他方法???

网友C:
是不是只有在配置位中设定程序段和数据段代码的保护来进行加密?有没有其他方法???
引用 楼主:

没有

楼主:
好吧。。。。。。。。谢谢大家

网友D:
单片机**,是不是只能得到无注释的汇编,貌似**意义不大啊

网友E:
yewuyi,请问签名里如何插入图片?

网友F(2011-04-01):
不行,外围电路加点CPLD,
给解密这增加点难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