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产生正弦波分压处理

楼主:
情况是这样的:

1、我用单片机的PWM经过低通滤波,得到了一个0~5V【50HZ】的正弦波,波形非常的漂亮【最上面的图片】。通过电阻分压后得到一个2.5V,我想通过这个2.5V,把0~5V的正弦波变成——2.5V ~ +2.5V

2、结果,波形是出来了,但是波形很不好看【下面的图片】

这个时候,我就有点疑惑了,这个是纯电阻分压,为什么还会破坏原来的波形呢
难道是单片机输出的内阻,或者什么别的原因,请高手赐教!

楼主(2011-02-23):
我试过,把电阻分压之后得到的2.5V,后级加一个设计跟随,但是波形依然是这样,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了

网友A:
跟随电路放在5V之后2.5V之前

网友B:
直接加电阻相当于改变了积分环节的时间常数,分压前必须先缓冲。

楼主:
谢啦,我再去做做实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