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教SD卡初始化问题

楼主(2011-02-24):
最近在研究SD卡读写,使用STC12C5A60S2单片机,SPI方式!但在初始化的时候发现写入了CMD0命令后正常返回0x01,下一步写入CMD1的时候返回的还是0x01,而不是0x00~~~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问题呢?

网友A:
先把specification精读一遍~

网友B:
这问题刚遇到,将发送CMD1命令的retry次数延长试试,或者直接将retry部分去掉
do
    {
       response = SD_Command_SixByte(cmd1);
       retry ++ ;                // repeat sending CMD1 until respone=0x00
       if(retry >10000)   //retry次数,10000
       {
          SD_Disable() ;
          return (INTI_CMD1_ERROR) ;
       }
    }while(response!=0x00);

楼主:
感谢2、3楼的回答!我再试试:)

楼主:
retry加大了还是不行,发送CMD55+ACMD41返回的两个都是0x01。。。。

楼主:
:lol已经可以初始化了!

网友C(2015-04-01):
引用 楼主:
已经可以初始化了!

请问楼主初始化咋么实现的 我初始化一直返回0x00 有的时候返回0xff.还请您多指教,谢谢了。

网友D:
直接使用振男的ZNFAT不就完了